CrWMn薄板难加工零件

楼主(2010-03-25):
已经做了将近一个月的试验!!
零件尺寸:200X150X5,材料CrWMn,要求平行度0.01
我现在工艺路线:毛配锻造--正火--粗磨表面--淬火+中回--半精磨--定性--精磨
精磨采用粘胶水的方法(胶水:松香和石蜡以3:1的配方)
精磨进刀量控制在0.002内

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当我精磨出第一个面时,不脱胶的情况下(采用热水溶化胶水的方法),光出面平面度在0.003以内,但是脱胶后马上变到7~8丝的样子,而且放一段时间后,会继续变化,我一般放一个晚上,精度放大一倍(14~15丝)

这里我现在发现的就是,磨削的时候由于粘胶水的时候不均匀,所以余量不是很均匀,这点我下次改进,其它想请各位大侠看看有没有不对或者有更好的方法!!

已经做了5次试验了,但是每次都是出现中间拱起的现象!!很难理解!!

还有想问下各位大侠,还有没有其它的胶水!!或者是热处理方面有没有其它方法!!

楼主能否发动下做个薄板零件的专题讨论!这方面是个难点,也想有过经验的大侠能够踊跃参与!!

网友:
你这个零件的精度采用精磨是达不到的。另外沾胶水也是有应力的。应该精磨后,采用研磨的方法加工。

网友:
淬火前建议用刨加工以减少变形量

楼主:
研磨感觉效率太低!刨的话,我的工件太薄,不好装夹!!

网友:
精磨之前时效。

网友:
基本上达不到要求,淬火后材料会有残余应力,并在日后的一段时间内缓慢释放,磨削会产生新的应力并破坏原有的应力平衡,由于材料较薄,不足以抵抗翘曲变形,也无法抵抗磨床磁盘的吸力。
还有你只要求平行度,不要求平面度吗?

楼主:
平行度里就包涵平面度了啊 !!
如这里要求平行度0.01的话,我平面度也必须要在0.01内!

网友:
你试试在工件下面垫块薄的胶皮或塑料,用电磁吸住干看看怎么样。

楼主:
垫橡胶我试过了,在吸铁台面上磁和退磁之间有差不多相差10丝左右,因为我的工件本就有20多丝的变形!!

网友:
采用双断面磨同时加工两个面。

网友:
半精磨改为精刨,精刨后采用冷处理,然后在精磨
试一试

楼主:
忘了说,半精磨时已经做过淬火,硬度有50HRC,刨能刨的动吗

网友:
用导磁块磨行不行?

网友:
磨削是一种挤压和切削并存的加工,这么薄的板子在磨削应力的作用下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局部变形..
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尝试轧辊滚轧和精磨交替进行的方法.
如果没有条件的话,可以使用真空吸盘装夹,两面渐进精磨....正面磨一刀,反面磨一刀...

网友:
加-150度深冷处理一下

网友(2011-11-04):
增加双面磨替代精磨可以解决,可咨询13952000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