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纹如何修复?

楼主(2010-03-25):
内孔加工超差,材料为35CrMn,将内孔镗大单边1mm。汽保焊内孔满焊,采用em56焊丝(507焊条) 焊前工件未加热,焊起单边3-4mm。连续焊接。二次加工后,共有16个孔补焊。其中有3个孔精镗后发现有一道细微裂纹,着色探伤发现的,孔径为160mm。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裂纹如何修复?

网友:
此工件应该采用刷镀的方法修复。既然你已经弄成这样,只能重新补焊。

网友:
重新补焊,再加工,留大点余量,加工完挤压一下,再加工到指定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