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两种拉钉是否可以随便互换?

楼主(2010-03-25):
我用的加工中心刀柄为BT40,拉钉度数要求是30度的。但是现在用的拉钉是45度的。但是也没什么异常。请问高手:
两种拉钉是否可以随便互换?

网友:
不是高手的,给你说下,最好不要互换,会对拉拉钉的那个爪子有伤害,

网友:
度数差的不多,也没太大影响。
加工一段时间你拿下来刀柄,看看拉钉角度那里有没有抓的痕迹,如果有的话,那对主轴里面的零件会造成影响的,如果没有,那你继续用。

网友:
呵呵~机床规定30度你就买30度的拉钉,最好不要用45的拉丁去换,主轴里面的拉爪的角度是不同的,盲目换的话可能拉爪损伤比较快,拉不住刀具等情况,否则人家直接设计45的就好了,何必多此一举呢!
另外拉钉的角度有30,45,60,90等,而且拉钉也不值几个钱,没必要为这个损伤机床那就得不偿失了

楼主:
明白了,拉钉上确实有抓痕,偶尔还会出现送不开刀的现象。

网友:
那你最好还是快速换掉吧。
主轴里面的拉抓一个挺贵的。我们从德国进口过,一个单价三千左右(BT30刀柄上的)

网友:
卡爪和拉丁都是配套的,都是有他们的标注的。搞混了很容拉伤,好像度数不痛的拉丁其他尺寸也不一样!我们上次卡抓坏了,还得去台湾定做。。。钱是一回事,但是时间浪费了2个星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