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与流量的关系

楼主(2010-03-25):
最近对这句话有点费解,“在液压控制中,往往互为控制量与干扰量:溢流阀控制压力,溢流流量是主要干扰;节流阀控制流量,阀口前后压差是主要干扰;”请问是如何干扰的,怎么理解,能否举个例子最好。

网友:
看下公式吧,确实是用影响的,不过我忘记了

网友:
溢流阀如调定压力为5MPa,但是由于过流流量增加,会增加其液动力,产生压力超调,有可能在大流量的情况下变为6MPa。节流阀的话,出口压力假设由恒定负载决定,为5MPa,此时如果进口压力提高了1MPa,而系统能提供足够流量的话,那么节流阀的流量就会相应增加这1MPa对应的量

网友:
楼主看下调速阀的设计原理,这是一个典型例子,为了消除压力变化对流量的影响

网友:
一般的溢流阀是锥阀形式,你所说的干扰的学名是启闭特性,即压力流量特性。当流量变化的时候,一方面液动力的影响会加大,另一方面锥阀阀芯的位移导致了弹簧的压缩量增加。从而导致了调整压力的提高。如果没有调压弹簧,比如一些比例溢流阀,这种影响会减小,仅限于上面的液动力的影响。
至于节流口的流量,一般都要有压力补偿器来保证前后的压差,压力补偿器一般就是定差减压阀,流量阀的原理就是这样

网友:
学习了,996583222 说得很清楚

网友:
1# zhouxike45518 学习了

网友:
学习学习,不便评论!

网友:
不错,学习了,讲的比较清楚呀

网友(2010-06-14):
这是一个典型例子,为了消除压力变化对流量的影响

网友:
哈哈,如果按电路的原理理解的话就好理解了。可以将节流阀看做一个电阻,如果电压升高的的话,电流会不会按电压升高的量来增加呢?

网友:
基本的东西最重要基本的东西最重要

网友:
henhao ,谢谢楼上6楼的精辟讲解

网友:
可否由这两个公式来理解呢?
P=F/S;
V=Q/S推出S=Q/V;
将S=Q/V代入P=F/S得出P=FV/Q;
由公式P=FV/Q可知,压力与流量成反比;
p为压力;F为负载;V为速度;Q为流量;A为活塞有效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