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机床和广数系统组合,不稳定!

楼主(2010-03-25):
我们公司刚买了一台沈阳机床,广数的系统。不过Z轴老不稳定。广数派人过来换线路板后,还是有不稳定的现象

网友:
是不是980TDa的系统啊?我们的也是这样。

网友:
可能的原因很多,不能查不出原因就说系统有问题。

网友:
可能的原因很多,不能查不出原因就说系统有问题。
引用 网友A:

严重支持楼上的,等把原因找到后再说广数的系统到底是稳定还是不稳定。

网友(2010-08-22):
系统应该没问题。。。。。。。。。。

网友:
是机床的问题,和系统关系不大

网友:
用一段就好了,我用过好几种系统的新车床,或多或少都有点。
我觉得新机器都有磨合期,好象摩托车一样!!!
不知道进口的咋样!!

网友(2011-03-13):
广数系统抗干扰能力比较落,受外围电压变化影响也很大。

网友:
检查机械,这样的问题太多了,简直是无语。

网友:
检查下原因咯,应该不会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她们修理的时候你去学习学习

网友:
这要的问题,开始也遇到过,Z轴不稳,后经发现是机械方面的设计的有点小问题

网友:
碰到问题就多学点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