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箱体设计---请教

楼主(2010-03-25):
这是我设计的一套设备的箱体部分,主要是请教怎么设计比较省料(材料又要涨价了),三块拼接缝的地方有什么更好的设计方式?怎样比较合理。

网友:
感觉挺好的!
材料也挺耗费的挺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缺点,接口处焊接的缝比较大,焊得越多会变形的

网友:
建议在拼缝处多折一个小边,既方便焊接组装,也能减少焊接变形。

网友:
我看还可以。

网友:
建议在拼缝处多折一个小边,既方便焊接组装,也能减少焊接变形。
引用 网友B:
配合后是圆弧与直边,外观不行吧

网友:
这是我设计的一套设备的箱体部分,主要是请教怎么设计比较省料(材料又要涨价了),三块拼接缝的地方有什么更好的设计方式?怎样比较合理。
引用 网友C:
这个尺寸的箱体结构一次成型,你是用什么设备完成的,普通折床好像不能成型吧。宽度要比高度的尺寸大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仁兄所言及是,能不能请你动个手修改一下,展现一下你的设计思路

楼主:
请问有钣金高手帮我改进一下吗?

楼主:
顶一下,希望高手露一手

网友:
8# wxpwu 结构方面是要看你这箱体的功用,那个角能否改成圆弧,这样四边都做成圆弧边就比较好做了,焊接又少.

网友(2011-02-24):
看看在说,楼主还谦虚啊

网友:
看了之后有种把简单的事做复杂的感觉,可以折弯结合焊接做好点,利用些角铁之类的东西。

网友:
或者八字口焊接好点,看看最标准机床后的电器柜开门处的焊接好像可以解决。多费些话好加分。

网友(2011-04-03):
还可一乐,有点简单呀,可以再做做分析呀

网友(2014-02-17):
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虚心请教如何画

网友(2014-10-20):
我去,还要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