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力士乐泵两种型号的区别

楼主(2010-03-25):
型号一:AA10VSO100DRS/32R-VPB12N00-S1439
型号二:A10VSO100DR/32R-VPB12N00

请问各位社友,这两种型号有何区别,查了很久的产品样本,不明白型号一中“S”,“S1439”的含义。
赐教!如果哪位社友有型号一的产品样本,请上传分享下!

网友:
1.制造标准不同,两个A的是美制的.
2.控制方式不同,前面的是负载反溃泵。后面的恒压控制泵.
仅供参考!

网友:
我上传的力士乐重工业样本第134页就是A10VSO100DRS

网友:
S1439说明是一种特殊的泵,按照REXROTH样本的型号来说,有些功能是无法满足的,后面所加的后缀是特殊说明,具体会实现什么样的功能每个都不一样的.比如说常规型号无法达到某一特定的压力,或者其它,就需要通过一些特殊的设置来满足.
至于每个特殊设定代表什么,就只能是使用的人和REXROTH才知道的.

网友:
DRS系列的泵目前都是在北京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