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SolidWorks中赋予物体柔软的属性,比如一根绳子

楼主(2010-03-25):
请教各位 ,如何在SolidWorks中赋予物体柔软的属性,比如一根绳子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期待高手

网友:
首先我得知晓楼主么做的目的是什么?1 J7 ^' e2 m) N# U. c
是为了称重,还是为了有限元分析?

网友(2013-11-23):
求助:如何在SolidWorks中赋予物体柔软的属性比如一根绳子,我想知道横放一根绳子掉下碰到铁棒后柔软弯曲的效果!如果这个做不出那你知道有什么软件能做得出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