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辆运料小车,要求载重500kg,电机选择---请教

楼主(2010-03-25):
我在做毕设,设计一辆运料小车,要求载重500kg,请问我选择什么样的电机能带动,那个扭矩都公式是什么,怎么算出需要多少,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等待大侠帮助

网友:
说清楚点,速度,方向,何种传动方式。

网友:
用一台1.1kw 摆线针轮减速机驱动,功率1.1kw  减速比87/1   链条12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能用直流电机吗,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速度0~1m/s,链传动,能正反转的,我不知道电机需要有多大扭矩才能带动这辆小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自己顶,等待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