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主传动动力头电机选用!---讨论

楼主(2010-03-26):
以前用的床子上机床主传动动力头电机一般都选用直流无级调速电机
现在改用主轴专用伺服电机,与同步带配套使用!
请大家说说各自的优缺点!!

网友:
专用伺服电机可精确定位,无电火花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直流的那产生电火花!

网友:
直流调速整体体积比较大,并且能耗高。交流变频现在应用更广泛,成本最低,但存在低速扭矩低的问题。伺服电机价位高,但低速恒扭矩,控制精度高,并且可实现伺服联动控制。

楼主:
直流调速整体体积比较大,并且能耗高。交流变频现在应用更广泛,成本最低,但存在低速扭矩低的问题。伺服电机价位高,但低速恒扭矩,控制精度高,并且可实现伺服联动控制。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
用伺服电机带动主轴还可以省掉齿轮的减速机构,结构上更简单了!

楼主:
,希望大家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