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算一台机器的电机功?

楼主(2010-03-26):
怎么算一台机器的电机功率

例如:  一台机器,后面的相关尺寸大小,自己都有有数据了,要怎么推算出电机的功率

网友:
看机器的名牌也能看得出来。

楼主:
看机器的名牌? 不懂,能仔细讲下嘛,谢谢了
有没有公式可询的?

网友:
确定电机功率只能根据机器的力参数和运动参数来确定,具体来说,机器承载的转矩和转速的乘积就是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