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图纸上螺纹孔加工---求助

楼主(2010-03-26):
一张图纸上标注M10 max pilot 24,min thread17
字面意思是M10,最大导向孔24,最小螺纹17
到底什么意思啊?

网友:
有没有更为相信的描述?我们不知道可以问国外的工程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M10 max pilot hole 24,min thread17一句话,再一个箭头指着一个螺纹孔,没别的了。

网友:
应该是钻出深24得孔,螺纹长度17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有道理,谢了

网友: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就是4楼说的这个意思

网友:
要注意箭头所指的是那个平面,从这个平面开始测量,盲孔最深24,有效螺纹长度最小17.

网友:
哦。。这个意思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