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电火花线切割机床与操作

楼主(2010-03-26):
接上面在传数控电火花线切割机床与操作

网友:
哪有这样发资料的,有刷分的嫌疑!这种资料不要也罢

网友(2010-08-12):
y就是吗,我是新来的,哪有那么多威望给你拿呀,想找个好贴子真难

网友:
想学习下电加工 下来看看怎么样

网友(2010-12-23):
1楼

本人群       112014972群     112014277群

线切割快走丝个人经验总结
1 .如果是初学者打仪表的时候,建议把丝松开再进行操作。
2 .求中心的时候要把.电流电压脉宽脉间.调到最小进行操作,也可以开着水求中心,如果有些动西不可以在表面碰边求,可以拿手电照钼丝与工件间隙,看个人手感。
3 .割淬火件的时候 要注意变形,如果是割内腔的时候不要紧 如果是割外形时候要注意走刀方向,有的时候是往外面变形,这样一定要注意走刀方向,往里面收缩变形的时候可以在进刀的地方塞上与间隙同样厚的铜片。最好就是穿孔割。
4 .淬火件(大工件)一分为二的时候一定要压住2边 ,淬火件内应力比较强,避免对机器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5 .割小圆孔的时候 一起是3道程序 建议大家在第二道的时候停下来 ,避免断丝。割大工件内腔时候 最后一道程序 留2MM 防止掉下来砸断丝。采取措施。自己看着办《磁铁吸住》。一切无误后再把剩余2MM割完。。。
6 .加工工件的时候 要先处理下毛刺 胶水 等杂物。 以免影响精度。要看清加工要求《图纸要求》,工件基准之类的。
7 .钼丝直径*0.12/2= 正常情况下的偏移量
8 .割精度高一点东西时候 在有碰边加工的情况下 要加上钼丝半径。
9.钼丝割一天下来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紧一下,把限位用的2个挡快 往里面移动一点,避免运行时候把丝卡断,机器水箱里面水2天检查一次。
10.定期检查导电快    槽痕 太深会卡断丝, 或者丝变成旋转形的。
11.求中心简单方便的方法 第一条边碰边 清零 摇到对面的边 碰边结果除以二 再摇到工件大概中心位置卡尺卡一下 摇到除以二得出的结果 (这样就不用看下面的大坐标了)
12.架.和机床行程差不多的工件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行程够不够走
13.还有就是最头疼割铝,如果是割的少的同志,准备一个矮一点的导电快。在加工的时候,过半个小时往钼丝上刷点煤油,刷煤油是为了清洁钼丝上的氧化铝。(煤油有分解作用)你也可以用布之类的东西去搞(在丝运行的情况下拿着手上的布裹住钼丝)其实原理很简单 只要保持钼丝上清洁就好了《 或者用紫铜做导电块》。。。
=====================================================================================================================================================此文字送给初学者   老鸟 不要见笑 有什么补充的可以告诉我 。本人QQ405560078============112014972群     112014277群

网友(2010-09-14):
沙迪克机床
1位粉丝
 2楼

慢走丝技术交流群号121430444 欢迎加入

网友:
zhuguoyong2008
0位粉丝
3楼

楼主人品不错。在那高就啊!你说问题的我原来都碰到过,但是间隙补偿不光是钼丝的半径还得加上火花位

网友(2011-10-31):
9个点下个没前集的!!!!请搞全了再下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