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定位环---请教

楼主(2010-03-26):
这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定位环这种元件?用于平面定位,比如一个直径50的圆形平面,而我又要在这个圆形平面上钻个直径25的通孔,而又要用这个平面定位,似乎不能用支撑钉和支撑板,希望大家能回答一下,非常非常谢谢,我还是在校学生,无实际经验 -_-

网友:
用三瓜卡盘啊。

楼主:
怪我没说清楚,是个拨叉,看图吧,最左边和右边的是待钻孔 中间那个孔已加工,有定位销定位 要在左边和右边的孔端面定位

网友:
用销、面加外形定位做个钻模就可加工了最好将上平面放在下面

网友(2010-05-05):
研究研究夹具设计手册吧

网友:
底平面用一效一面,左、右两边用V型铁控制方向,用压板将工件压住,压板作用在右边,左边用可调支撑顶住工件。

网友:
这夹具设计还得看你的孔的位置要求,才好选定位基准

网友:
最好标一下尺寸.最好标一下尺寸.

楼主:
这是工件图,25的孔由于垂直度要求,似乎只能用底面定位了,我用的是底面10的孔一销,25的底面,右端一个v型块,左边一个自动可调支撑,我想再问一下夹紧的问题,是直接垂直力压紧用摩擦力抵消扭矩,还是可以直接用定位的销和v型块抵消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