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0-03-26):
我单位有一批板,长1500mm,宽500mm,厚6mm,要在上面钻一个80mm直径的孔,请问各位高手如何加工为好,多谢了

网友:
制作一把直径80MM的刀具费用很高,我个人认为最好是先用小直径钻头钻个孔,再用铣刀铣。

网友:
孔公差要求多少?低的话有开孔器可用~,高一点可用立式车床~

楼主:
二三楼,我们这儿没有铣床,也没有立式车床,再说好像也没这么大的铣刀吧,至于要求不高,可大1mm,至于开孔器,不知是不是在推臂钻上装个圆规一样的刀,(我们是这样加工的)就是晃动大,尺寸很难控制

楼主:
气割能达到这要求。。。。。?

网友:
哈哈,气割的朋友可能是开玩笑的。顺便问一下,上面有几个80的孔?我认为卧式镗床可以加工,因为我就是做这个的。先钻头开孔,再镗孔到尺寸就行了。再补充一下,工件是立起来摆放的,工件后面用90度角尺板,角尺板固定在镗床工作台上以方便夹住这块板。

网友:
作定位胎,冲床加工

网友:
成本比较低的方式就是摇臂钻,可以几块板子一起做。精度没问题,45的摇臂钻就可以。其他方法如,水切割,激光切割,等等。

楼主:
镗床我只听过没见过,见笑了,所以也不可行,至于冲床冲这要多大吨位啊,想想都吓人的!

楼主:
我们就是用摇臂钻做的,误差较大,只能夹一块啊,而且孔上下误差就有1mm,精度不够,只能凑和着用,不知9楼的朋友具体是什么方法啊

网友:
我看可用一般的铣床就行,用刀杆淌出来,公差可保证在0.10以内!!!

网友:
线切割可以的

楼主:
用铣床肯定会比钻床用刀杆精确,头也不会罢动点,但是没有铣床啊!最好是摇臂钻,或冲床,要不只有外加工了

网友:
摇臂钻也可以装镗刀呀!

网友:
看来楼主就是想用摇臂钻吧这东西做出来。(貌似也只有摇臂钻)同意楼上的自己焊个镗刀。。。

网友:
那就先钳工画线,用钻床,钻头要自制,在圆柱面上焊一块合金钢就行和坐标镗的一样,用百分表卡直径

网友:
气割是可以的,不过要用数控的气割机,火焰的、等离子的都可以达到1mm公差的要求。

网友:
等离子切割

网友:
你用氧气割一个孔不就好了吗

网友:
找我,激光切割,10秒切一个孔,铁板2元钱一个孔,不锈钢3元一个孔
QQ498262154

网友:
激光切割,方便快捷,就是成本高点!

网友:
卧镗干这个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很简单的

网友:
有卧镗的话,卧镗做是个好办法。

网友:
用套料钻啊。

楼主:
多谢各位了,我也只负责出主意,至于怎么做还得看领导的!不过肯定一个原则,多快好省

网友:
个人觉得在没有别的设备的情况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80的开口器了 有条件 线切割 镗床 都可以

网友:
用个钻模辅助稳定钻杆就可以了

网友:
气割能达到这要求。。。。。?
引用 网友A:

我的和他一样!不过我认为可以一次多夹几块.

网友:
哈哈,气割的朋友可能是开玩笑的。顺便问一下,上面有几个80的孔?我认为卧式镗床可以加工,因为我就是做这个的。先钻头开孔,再镗孔到尺寸就行了。再补充一下,工件是立起来摆放的,工件后面用90度角尺板,角尺板固 ...
引用 网友B:

刚才引用错了 是这个-。-
我认为可以多夹个十块八块的

网友:
上镗床用九十度靠板固定,先鉆后镗一次可加工几块。

网友:
现在下载需要威望,哎,没有办法啊,以前只看不回复,现在没有办法了,要回复了!

网友:
可以允许1mm的误差。可以用气割,当然不是普通的气割。

找精密点的。

网友:
线切割是成本最低的方法  如果工作台不够大就用水切割  还有铣床是可以的  而且不需要太大的铣刀

网友:
线切割,水刀,激光都可以,最经济是开孔器,是在推臂钻上装个圆规一样的刀,但中间有预钻孔定位才行

网友:
用镗床就可以的~~~~~~~~~~~~~~~~~~~~~~~~~~~~

网友:
用磁力钻,自制一个开口器。

网友:
二三楼,我们这儿没有铣床,也没有立式车床,再说好像也没这么大的铣刀吧,至于要求不高,可大1mm,至于开孔器,不知是不是在推臂钻上装个圆规一样的刀,(我们是这样加工的)就是晃动大,尺寸很难控制
先在铁板上钻一个30~40的孔,把刀杆前端加工成30~40插到孔内定位,就好啦。具体怎么做还得靠自己在实际中摸索

网友:
做好了吗?是浙江宁波的话,拿来我给你做,用卧式镗床QQ343769760

网友:
楼主主要是没有设备才给加工造成困难。
楼主去买一台“磁力钻”,本身底部的电磁铁,通电后产生磁性,可以直接吸附在大型钢结构件上边,直接进行钻孔作业,最大钻孔可以达到100MM,方便大工件钻大钻孔。

网友(2010-05-05):
Z3080摇臂钻就行,先钻孔如精度要求高可以在镗孔。

网友:
你们有没有图纸?用80的摇臂钻就可以搞定。如果要求高可以在上面加一个套子

网友:
什么材料呢?材料不同加工的方法也不同的

网友:
就用你那摇臂钻就可以加工    就是慢点   你做个镗杆就行了   先做个导向孔 把活固定好   慢慢镗

网友:
楼主用摇臂钻加工呀!你首先制作一把钻刀杆,制作也简单用一把车刀装在钻头上部位就可以了。。

网友:
看来你那的加工条件就只有摇臂钻了,尽量选大点的钻头打底孔,然后做把比底孔稍细点的镗刀杆,用刀把16X16的车刀慢慢的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