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径突然大什么原因?

楼主(2010-03-26):
现在加工工作,时不时的出现四五对内径大的,而且都不是连续出现,每次出现一对或两对大的,再继续加工内径就正常了。这种问题已经持续一个星期了,就是找不出来原因。请各位说一说你们的看法。
卧式加工中心。
HSK-100刀柄。
毛坯材料铸铁。
内径大小:83.887-83.922(现在出现大的内径为:84.560左右)

网友:
隐身不要紧,头脑风暴妙;
创新不一定,知旧很重要;
有事不提问,自己窝着想;
提问不全面,没人帮得了!

网友:
粗/精镗孔/铣孔?QT450?怎么超差这么多啊?是不是换刀问题。

网友:
隐身不要紧,头脑风暴妙;
创新不一定,知旧很重要;
有事不提问,自己窝着想;
提问不全面,没人帮得了!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

楼主:
是精铣,材料就知道是铸铁(具体形号不知道,和发动机缸体一样的材质)。换刀应该没问题的,加工其它的孔都没事的。我还有什么没描述清楚吗?

网友:
孔大的时候,孔的表面与正常工件是否一致。。。就是从表面无法看出是不是孔有问题。。。这是一个,另一个是什么样的,是气动镗刀吗,如果是是不是镗刀的问题。因为,如果因气压波动时应该有大有小,不应该一直都大。  你可以统计看看是不是都是同一把刀,或同一台机床。如果不是,则考虑定机床看看还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再做下步分析。

网友:
是不是都出在换刀首件?  出现孔大时,表面有异常纹路吗。

网友:
是精铣,材料就知道是铸铁(具体形号不知道,和发动机缸体一样的材质)。换刀应该没问题的,加工其它的孔都没事的。我还有什么没描述清楚吗?
引用 楼主: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2652&extra=page%3D1
1、使用设备(型号、品牌)?设备状况(服役年限、精度)?
2、被加工材料、热处理、硬度、毛坯状态;
3、零件特殊性(可随附图纸)、加工批量;
4、刀具型号、品牌、加工参数等;
5、问题表现:刀具、成本、效率等;
6、希望(解决或改善)的目标;
7、其他,比如迫切程度。

楼主:
孔大的时候,表面光洁度和正常的一样。不测量看不出来孔大。
我们一共有四把刀,每把刀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这样的刀我们只在一台机床上加工。

现在用的设备是:INTERSTAR(德国)五轴联动双主轴的。服役四年左右。精度0.001MM
批量加工。刀具是:MAPAL 的。刀的转速:600rpm   f:0.8mm   退刀1.5mm.
刀的图片等一下发上来。

楼主:
这是刀的图片和加工内径时的状态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照片,拍很清楚,之前以为这种盘状铣刀只能用来加工端面,原来还可以用来加工内孔,长见识了。端面内圈的六个孔应该是用来调整刀片的高度处于同一平面吧,不知刀片的径向位置是靠什么调的?

网友:
端面六个孔应该就是调整径向尺寸,看图片应该是加工转向节中间孔的,没规律性的变大,可能是刀具刚性不好,或者是工件刚性不好,或者是工件装夹不紧。。。。。。,期待高手全面分析原因,我们公司推荐用铰的方式,刃多效率高,加工稳定,发张图片大家看下,

网友:
怎么插图片啊

楼主:
楼上的说的对:端面的六个孔是调整刀片径向大小的,这样的刀,刀片高度不用调整。
加工的是转向节的中心孔。
如果说刀具刚性不好,这我不认为。这刀使用二三年了,一直用的挺好的。以前也出现过突然大的这种情况,后来莫名奇妙的好了。最近又发生了,真的束手无策。目前怀疑是夹具的问题.

网友:
会不是是刀片安装不当的原因?

楼主:
应该不是,内径只出现一对或二对,再加工就没事了。装刀都不止百次了,不可能装的有问题。 15# iamqius

网友:
还有两个问题:
1、0度和90度的孔径是否一致,有没有随圆。    如果有些孔好,有些孔不好,说明不是刀具问题,应该机床的丝杠或者什么地方(几年了,丝杠也许某个点已经磨损,可以将刀长加长几CM,避开这个磨损点做下实验,现在你几把刀都有这个现象嘛。)
2、深度方向是不是几个截面都一样大    这个可以搞一下静止退刀试试。

个人认为还是在机床上找找问题,这么大一把刀说刚性不好,说不过去。

网友:
将刀片的安装处检查一下,估计是安装不可靠了。
压紧螺丝也检查一下,有多久没换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刀用几个月会在主轴上校正一下的。螺丝也都会检查的。

网友:
那你没什么检测的了?
回复 网友A:
刀用几个月会在主轴上校正一下的。螺丝也都会检查的。
引用 楼主:

网友:
应力变形吧?铸剑材料没问题吗?

网友:
我感觉“孔大的时候,孔的表面与正常工件是否一致。。。就是从表面无法看出是不是孔有问题。。。这是一个,另一个是什么样的,是气动镗刀吗,如果是是不是镗刀的问题。因为,如果因气压波动时应该有大有小,不应该一直都大。  你可以统计看看是不是都是同一把刀,或同一台机床。如果不是,则考虑定机床看看还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再做下步分析。”说的有些道理,但实际又没有,搞不懂了。

网友:
孔的圆度如何?
如果是椭圆,可能是夹具松动;
如果孔的圆度在0.01以内,那就是正常的,怀疑刀具跳动大了,检查主轴跳动;
铝合金加工时,有时会出现铝屑落在刀柄上,从而导致刀柄和主轴间夹不紧,刀具出现偏摆,导致孔变大或变小,既然你的工件全部是变大的,没有变小的,那基本可以排除这个原因;
毛坯是否同一批次?

如果我在现场,这种问题3天内肯定会解决。呵呵!

网友:
一支刀刃走天下,你這叫硬幹吧?

网友:
有点不懂,,,为何老外能弄的好,,

网友:
1,材料 2,零件加工的时候有没有跑掉。3,做完底孔的时候全部测量一下

网友:
同意17楼的分析,建议用杠杆表对刀具主轴进行周期检测

网友:
我是不是没积分了不能发言了?

网友(2010-04-28):
关注中,期待高手来搞定它

网友:
孔大时 孔的圆度怎么样?
主轴跳动?
4个零件都大?

网友(2011-03-28):
主轴进切屑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检查主轴拉紧力,是不是还有其它的尺寸变化情况,比如厚度之类的?

网友:
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继续讨论,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楼主的问题可能早就解决了,请把最终的原因告知一下大家,谢谢,
其实加工转向节这种大孔的话,由于批量大,对效率和刀具的稳定性要求较高,大直径铰刀也不愧为一种好的选择,山高公司最近推出的HI-FIX,多刀片的,且每个刀片有八个刃口,很经济,最大的优势是它不但有固定的导条,也有浮动导条,这是与MAPAL刀的最大区别,浮动导条是来补偿刀片和固定导条之间的间隙的,以上并非是广告,只是给大家看一下新产品和新工艺,插几张图片供大家欣赏一下,

网友:
LZ后来怎么没有继续讨论啊.可否分享一下问题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这类问题我的解决步骤是用QC七大手法里的鱼骨图:
1.人 a.不同操作人员的质量情况, b.操作方法有没有改变(这点很重要,特别是有一些特殊的步骤)
2.机 a.是否换过机台 b.机台的精度是否校验 c.夹具的情况(这个很重要,要对夹具彻底进行检查一下) d.刀具(供应商,型号是否有更改)
3.料 a.检查毛坯料件的尺寸是否符合图纸 b.供应商的工艺是否有改变(这个很重要) c.是否更换过供应商(包括材料供应商),如有换过,检查FAI报告.
4.法 a.所谓的工艺参数和作业指导书是否一致 b.装夹方法是否和作业指书不同
5.环  这个对这种产品的影响不是很大,如果精度不是很高的话.
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真正用起来的时候,却很难用好.最好每一步都自己亲自到现场看着(不是不相信别人,有些东西很容易被忽略).

楼主:
最终原因也不太确定:
前一段时间把主轴拆下来,修理了一下里面的轴心,后来好很多,但还是偶尔出,不过频率比以前少很多了。
具体修的一些细节我也不太清楚,没在现场。

网友:
看来还是主轴问题啊。5轴的我还没见过呢

网友(2011-05-08):
貌是就是主轴的问题,先先LZ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