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台绘图的电脑,价位在3700元左右

楼主(2010-03-26):
想买一台绘图的电脑,价位在3700元左右,能顺利处理机械三维图形,希望各位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3700随便组一台就可以了,别做大件

网友:
3700多,再加点买台笔记本吧,画图感觉很方便啊。

网友:
3700可以搞到高端配置啊

网友:
四五千的笔记本画三维图速度不行,而且笔记本散热也不行,当然还是蛮方便的 3# 楠笙

网友:
3700组一台台式机应该能够买比较好的配置了。画三维图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我刚组一台2000多一点。很好用

网友:
要渲染的快我看得买3000以上的专业显卡

网友:
我新买了一个笔记本,画图感觉还可以。
清华同方K46A  新32纳米双核四线程的i3-330M处理器,主频2.13GHz,支持多线程任务,新一代Intel HM55主板芯片组,2GB DDR3高速内存,250GB SATA硬盘,独立512MB显存nVIDIA Geforce 310M显卡,内置DVD刻录光驱。3880元
附图是我用优化大师检测的结果。

网友:
现在一般的电脑配置画图都没有问题,不必担心。

网友:
买台机,显卡选好点,显示器选大点.

网友:
楼主首先要确定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其次要知道相同价位下台式机比笔记本高至少一个性能等级

网友:
3700的电脑,性能相当不错!

网友(2010-09-18):
在家三百就可以买到个 ASUS的了 配置不错    前不久帮同学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