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Mn薄片如何焊接?

楼主(2010-03-27):
65Mn薄片厚度1.6mm直径φ265mm中心有一个孔直径φ50mm,要将3片叠焊牢固(不能破坏边缘,焊接后从1米高自由落下到水泥地上不分开即可),表面尽量不留痕迹,应该采用什么焊接方法好呢?
采用点焊焊接,很容易焊点脆裂。
不知像自行车车筐采用的是什么焊接方法,那种方法可以吗?
敬请路过高手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
表面不留痕迹……真空钎焊应该没问题

网友:
你就不会用氩弧焊焊接吗      自行车车筐是用的金点焊  像你的说的不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