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2007如何调整标注中的符号间距---请教

楼主(2010-03-27):
在CAXA2007中进行尺寸标注时,要标注配合符号例如φ100H8/f7,标注后的状态如下图所示,H8、f7距离分数线的距离太近,很不美观,如何调大这个间距呢?

网友:
换个字体,或者改改字高试试,俺现在用2009,2007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
在标注风格中编辑标注风格,在文本中找到文体位置、距尺寸线进行调节就可以了。

网友(2010-10-12):
把他们分解,拉动就好了吧

网友(2011-01-17):
同意3楼的意见,重新设置一下,就OK了

网友:
建议楼主使用“标准”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