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动力减振镗杆---请教

楼主(2010-03-27):
本人系一大学本科生正在做毕业设计,请教各位大虾关于内置动力减振镗杆的结构及原理,最好能附上结构图,谢谢!!
本人邮箱yxbruce@qq.com

网友:
无阻尼多自由度动力减振器(DAMDOF)最佳减振参数的确定方法.方法通过理论分析无阻尼3个自由度动力减振器(DA3DOF)减振弹簧在有限相等变形条件下的减振器最小总质量计算,推广到无阻尼多自由度动力减振器参数的确定.结果无阻尼3个自由度动力减振器在前两个减振质量块趋近于零,第3个质量块趋近于单自由度动力减振器(DASD-OF)质量的1/3时,减振系统获得最小总质量,此时子系统最大变形为无阻尼DASDOF的3倍.结论将结果推广到无阻尼多自由度动力减振器(DAMDOF),表明可通过刚性接点连接和改变弹簧方向增大弹簧总长度,减少减振总质量.

楼主:
先谢谢版主。
我找了一篇论文,上面介绍的内置动力减振镗杆是在镗杆刀头端内置一个减振系统,有一个减振块,还有橡胶圈,阻尼液。。。可是介绍的不够详细,看不大明白。

网友:
俺有张图片,待俺找找!

楼主:
好啊,等着好消息

网友:
好像很深奥

网友:
记得以前山特维克的网站上有各种刀具的详细介绍,后来改版全部删掉了

网友:
晕!既然是自己设计,你打算照抄吗?
先把基本原理搞清楚再说,不能什么东西都想到网上下载。

楼主:
恩,我就是来请教各位关于它的基本原理的,一直没搞懂,要是想照抄图书馆里有几篇学术论文我也没必要跑这来了。关键是论文上重在优化设计了,对于基本原理没什么解释,所以我就来这里向各位大虾请教下。绝没有要来COPY前辈们成果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