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蜗杆传动比齿轮传动精度高?为什么?

楼主(2010-03-27):
涡轮蜗杆传动比齿轮传动精度高?为什么?

网友(2012-07-22):
不会吧,蜗轮蜗杆传动比大,证明可能精度高呢?

网友A:
俺觉得是因为传动比大,因此所需传动级数少,综合误差就小。

老式滚齿机的工件回转台,都得有这么个玩意儿,把前级传动来的误差给“吃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觉得是因为传动比大,因此所需传动级数少,综合误差就小。 老式滚齿机的工件回转台,都得有这么个玩意 ...

同感

网友:
这个不一定,齿轮采用消隙结构传动精度也很高。

网友(2023-11-30):
应该是传动比大,驱动端和输出端的差值越大,导致驱动端的小幅角度对输出端影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