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2007如何实现圆视图中单箭头直径标注?

楼主(2010-03-27):
在图1中,a属于正常标注,要实现图b的单箭头标注,只需按照图3修改标注样式即可。
在图2中,图a属于正常标注φ40,那么要想标注如图b所示的形式,应该如何设置呢?
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
搞不懂你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标注方式,CAXA应该没有此种标注方式,毕竟它和CAD有区别的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射线标注 ,我试着可以做出来的

网友(2010-12-04):
2005版本里面没有射线标注时,只能采用在标注格式里面进行修改,如果是2007版的则有这个标注式样了

网友A:
根本 没有这个必要撒 不知道你要搞什么 正常使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本 没有这个必要撒 不知道你要搞什么 正常使用就好了

制图中会用到射线标注的,如果你画一个带孔的轴件,零件采用半剖视图,此时标注孔径时就需要采用射线标注的方法了

网友:
像这种情况 自己画一箭头就行了,如果改了标注方式,所有的都一起改了

网友(2011-11-15):
07版的有的

网友(2013-05-21):
半剖视图有半标注,连尺寸都是自己生成,不用自己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