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分割器转盘的气管

楼主(2010-03-27):
大家都是怎样将气管接到分割器转盘的各个工位上的?

谢谢!

网友:
用旋转接头

网友:
呵呵,要讲明白一点才行,具体要求呢

网友:
如果各工位是旋转的,那就采用旋转接头;
如果各工位不是旋转的,那就普通的了

楼主:
分割器的工位肯定是随转盘动的啊,就一般的8工位,2秒一个节拍
旋转接头一次能接几路气路啊,到处找不到SMC的样本了,如果是没个工位上有3个气缸,就有6条气路,岂不是要叠很多接头

网友:
多工位的旋转工作台无论是多少工位,只用一个气动旋转接头就可以了。来自机架的主气管(是固定的),从旋转工作台的中心处从下向上,在最上面安装一个气动旋转接头,接头的另一端接到旋转工作台上的气动总管上,气动元件多管路快速接头与工作台的气动总管相连,再通过气动多管路快速接头就可将气源接到各个工位了。旋转接头也有不同的形式,也不是非从最上面输出不可,只是不从上面出来的旋转接头结构上要复杂一些。

网友:
强烈建议看看分割器的结构,在来问。

网友:
恩这倒让我响起了一个设备,转盘检测设备

网友:
转动的气缸传感器线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