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夹具配重如何计算?

楼主(2010-03-27):
请教一下
  车削夹具配重如何计算??
应该怎样安排 具体是什么思路??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可以到3维里面计算一下咯,看看你的重心和旋转轴线是不是在同一条直线上.

网友:
单元法,把不规则的隔离然后配上相应的重量,也可以算出不规则部分的转矩,然后再加一个相应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