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操作 ,输入程序名后.能输入零件图号吗?

楼主(2010-03-27):
FANUC Series Oi Mate-TC
                                                  输入程序名后.能输入零件图号吗?(广数可以)

                    哪位大虾知道,告诉下.先3Q 3Q

网友:
可以,用比如:O1000(LOUZHU)

楼主:
怎么输入  能告诉我吗?

网友:
程序后在括号里注释,不能显示括号用如下方法:
解决办法一:修改参数#3204中#0的值,
#0 PAR 在使用小型MDI 单元的情况下,是否使用“[”、“]”键
0: 作为“[”、“]”原样使用。
1: 作为“(”、“)”使用。
以上参考《FANUC 0i(0i mate)-Model D 参数说明书 B-64310CM_01》第167页;
解决办法二
按[程序PROGRAM]->[操作OPRT]->右扩展键->右扩展键(或[扩展编辑EX-EDT]),便有输入“(”,“)”的软键了;

网友:
一般用扩展输入(),因为[]很常用。
大键盘上面本来就有()。

网友:
加上小括号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