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开发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27):
在装配体中插入了两个零件,点击其中一个零件零件,点击工具栏里的旋转零件,然后选择“由三角形x,y,z”,然后在三个输入框里任意输入三个角度,应用后,零件旋转。但是如果将这个操作录成宏,再执行,零件并没有旋转,因为打开宏可以看到语句是:
Part.RotateComponent

就是说旋转的角度参数在这个语句中并没有。那么旋转应该用什么语句呢,还是在sw的执行函数中没有这个?

请教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