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缸盖与缸体连接螺栓力矩衰减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27):
我公司生产的发动机在试机冷却之后,检查汽缸盖连接螺栓力矩时大概有百分之十的发动机出现连接螺栓力矩偏低或偏高的现象.
请问高手为什么?怎么解决?(我公司是用力矩法上紧螺栓的)谢谢!

网友:
个人观点:
1.汽缸垫片膨胀系数较大,受热膨胀后发生蠕变,冷却后又收缩,导致螺栓的锁紧力下降
2.试车过程震动造成螺栓松动

网友(2011-08-28):
寻求中间的变化点在哪里?应该就是气缸垫的热胀冷缩造成的,还有,你的水套是什么形式的,我个人感觉这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