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探针用法---请教

楼主(2010-03-28):
小弟新到一单位
加工中心上装有探针,不知道怎么用。
有谁知道的请解释一下
小弟才疏学浅,愿意接受高手赐教

网友A:
用到探针的地方~一般是所加工的件产品是毛坯件!每次定位都不一样!所以为了使加工结果一致!要用探针探测每个工件的实际位置,实际尺寸而来控制加工每个工件时的程序!
程序是宏程序,坐标系都是宏变量,通过探针测得尺寸反馈到宏变量里,之后通过宏变量计算变成坐标系,之后程序按照这个坐标系来加工!

网友B:
楼上的说的不错,不过不一定是毛坯,有些定位很难,或者说轻松装夹,位置无法精确定位,干脆上测头,测出实际位置,然后旋转刀正确位置,并建立正确坐标系,加工,或者直接建立正确坐标系加工

网友:
楼主对刀也可以用电极探法

网友C(2012-02-29):
加工中心探针可以用来在线尺寸测量,也可以用来测量基准,进行坐标补偿等等,它的实现是通过跳转指令和系统变量进行触发并记忆位置,个人理解,欢迎指正。

网友(2013-10-10):
引用 网友C:
加工中心探针可以用来在线尺寸测量,也可以用来测量基准,进行坐标补偿等等,它的实现是通过跳转指令和系统 ...

知道FANUC系统的探针标定要怎么设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说的不错,不过不一定是毛坯,有些定位很难,或者说轻松装夹,位置无法精确定位,干脆上测头,测出实 ...

知道FANUC系统的探针标定要怎么设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到探针的地方~一般是所加工的件产品是毛坯件!每次定位都不一样!所以为了使加工结果一致!要用探针探测每 ...

知道FANUC系统的探针标定要怎么设定吗?

网友:
都用探针了,这么高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知道FANUC系统的探针标定要怎么设定吗?

看说明去吧,请教现场的师傅吧,没用过,小心操作,小心撞

网友:
实不相瞒,整个厂区,探针最厉害的就我了,能找的资料都找了,探针工程师的电话打不通无法联系,迫不得已才来这里请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