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C输送带速度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28):
请教大家,一般用2mm的PVC带,做40CM宽,6米长的流水线,速度可以做到多少?

网友:
具体看你们需求是怎样!如果不是超音速的话,是可以满足的~具体我们做过400~600pcs/min的传送频率!

网友:
这要看你从传输的工件,质量大,速度稍小一些,定位精度会好点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运输重量很轻,一分钟可以跑到40米吗

网友:
只要不怕你的工件非起来,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这个转速是没有什么太大限制的1m/s的我们都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