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空载压力---请教

楼主(2010-03-28):
我们有一根杆径为:88.9mm,大腔:152.2mm,行程为:750mm的油缸,想将活塞杆拉出,在活塞杆没有外力情况下油压100bar才将活塞杆推出。当时是把油口打开的,请问是不是有问题呀?

网友:
油口侧可能堵住了。

网友:
可能油缸缸体与活塞的配合太紧了。

网友:
这个不正常 一般油缸出厂试验可以用气把活塞杆缩回去的!

网友:
可能油缸缸体与活塞的配合太紧了。
引用 网友A:

同意4楼的观点,因为压力取决于负载,负载都没有了,怎么可能需要这么高的压力呢

网友:
的确是不正常   压力起决与负载

网友:
肯定是有问题啦!要不怎么会那样呢!应该是油口堵塞了。

网友:
如果750mm行程都有这么大的压力的话,是活塞杆与缸筒间公差间隙偏小,也有可能是密封圈沟槽没有加工到位;如果只是局部出现这么大的压力,则有可能是管缸筒不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