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材料的轴加工工艺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0-03-28):
40Cr材料的轴淬火HRC44-50长度变形量有好大(附图)
工艺1、粗车到位,留外圆磨量
      2、铣键槽
      3、淬火HRC44-49
     4、磨外圆
    可行吗?
   主要问题是淬火后长度0.1mm能否满足????
请高手们谈谈

网友:
怎么打不开啊

网友:
变形量取决于你的淬火工艺

网友:
正常都要留点余量淬火后来半精车  然后在磨

楼主:
变形量取决于你的淬火工艺
引用 网友A:

是CAXA电子图版

楼主:
正常都要留点余量淬火后来半精车  然后在磨
引用 网友B:

键槽铣了淬火后,半精车容易打刀---是个问题

网友:
你可以粗车的时候长度留20丝余量,磨外圆时顺带靠端面,就能保证长度公差要求!

楼主:
你可以粗车的时候长度留20丝余量,磨外圆时顺带靠端面,就能保证长度公差要求!
引用 网友C:

是个好主意,但还是有个问题长度留20丝余量,台阶上的键槽可能会接起不好看

楼主:
哦长度留20丝余量,还有两端的1.1槽的长度控制不了

网友:
调质+车留余量+铣+表面淬火+磨

网友:
同意10楼,先调质,再淬火。

楼主:
调质+车留余量+铣+表面淬火+磨
引用 网友D:

表面淬火变形能保证长度0.1吗????

楼主:
通过朋友们的建议我考虑后的工艺:
粗车----调质-----半精车(尺寸控制)----铣键槽-----表面淬火-----精磨外圆
朋友们看下可行不

网友:
调质在半精车后前精车之前

网友:
你们上课都怎么学的??

网友:
采用调制和渗氮等渗透处理,变形可以小点

网友:
表面淬火的变形量取决于前道工序的调质,加一道磨是较为稳妥的工艺

楼主:
谢谢大家的好主意,产品现在正在做粗车----调质-----半精车(尺寸控制)----铣键槽-----表面淬火-----精磨外圆
最后我把结果告诉大家看是否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