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高手请进...急急...

楼主(2010-03-28):
小弟是搞无铅波峰焊《久日升》的...现在有一台锡槽的温度控制不了.设定温度255度正负5度..为什么经常会升到300左右。温度控制线路及PC都查了也没有啥问题。高手请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热电偶?温度控制器?

楼主:
谢谢你...明天上班换个热电偶试试看....如果不行的话在来请教..

网友:
调整下PID参数,看看

楼主:
谢谢你们...非常感谢!!!

网友:
修好了吗?另外查一下固态继电器是否烧坏形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