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压丝锥和切削丝锥在使用上面有什么差异?

楼主(2010-03-28):
挤压丝锥和切削丝锥在使用上面有什么差异啊?

怎么选择是用挤压丝锥还是切削丝锥?

网友:
其实都可以,不过一般软一点的材料使用效果比较好,但挤压的孔径要求高些

网友:
挤压丝锥和切削丝锥在使用时所钻的底孔不一样

网友:
挤压丝锥主要用于延伸性较好的材料!一般挤螺纹前的底孔要经过铰削!

网友:
其实没必要铰削,整硬钻头既可,区别在于,底孔直径不同,适于材料不同,所需扭矩也不同,螺纹剖面的内部组织也不同,形成螺纹的耐磨性和强度也不同,另外挤压丝锥是无屑加工的,螺纹强度高,光洁度好,底孔是用中径来控制的,

网友:
挤压丝锥主要用于延伸性较好的材料!并且对机床主轴扭矩要求较高,螺纹表面粗超度好。

网友:
还真没用到过挤压丝锥

网友:
我们是做压铸铝的产品,最早我用切削丝攻加工,螺纹孔内有铝屑、螺纹烂牙等问题,老外要我们用挤压丝攻做,压铸件孔有拔模斜度,M8的底孔深25,口部和底部直径差有0.4mm,老外让我们直接挤压加工,加工出来螺纹也很好,没什么问题,螺纹质量也好

网友:
瑞士MANIGLEY精密丝锥。更多更多详情请登录www.lizhengkeji.com
可来电咨询;029-87811091   87896410
在线办公qq373177351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们的铸铝含硅量如何?硬度范围多大?
另外,挤压丝锥的使用寿命如何?

网友:
挤压丝锥一般软一点的材料使用效果比较好,但挤压的孔径要求高些

网友(2011-06-11):
那请问使用切削丝锥攻丝时,底孔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2015-12-03):
谁有挤压螺纹底孔的标准,我下了几分都不一样的

网友:
底孔尺寸控制比切削丝锥严格

网友:
偏软一点,规格小点的用挤压螺纹比较划算。还有就是盲孔攻牙能用挤压尽量用挤压,这样无屑自动化程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