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面宏程序编程---请教

楼主(2010-03-28):
如图零件请大家帮忙用宏程序变革加工程序(刀具:直径为6的球头刀、材料为45号钢、使用系统FANUC 0I)谢谢大家最好有个编程的思路

网友:
呵呵,你这个图有问题!如果用球刀做的话,球与平面不是过切就是铣不到!如果真要用球刀的话,应接至少有一个R3的联系倒角才对!
至于编程,如果用球刀编的话,将下刀深度定为初如变量,从球下面开始开工,根据深度变量算出最下面圆的半径,而后再用圆加工命令加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