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的开机画面怎么自行设置开机语言?

楼主(2010-03-28):
最近换了台床子、都是天海系列的发那科,那个开机画面是设置的我厂的缩写拼音
请问大侠们如何自行设置?

网友:
那是定制的画面吧。不是简单的修改参数就能改的

网友:
楼主说的就是改改参数就行了。
8940---8949十个参数,标题字符,就是开机时显示的自定义字符。是填数字代码,代码表在参数手册的附录里。
这种花活真的没什么意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