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一次成型吗?

楼主(2010-03-28):
本人是做小型 轴 加工的 。现在的轴是用45#圆钢,在锯床上锯好然后用平头机器平到位 ,打上中心孔, 在数控上用两顶针车出来的 !然后再经过热处理!最后在磨床上磨到位!轴一般长不超过100MM  ,最大外圆不超过22MM ~

有没有什么技术能一次成型的!不用再车床上车了 留个0.3——0.5MM的余量就行了 !~请高手帮忙下!~

网友(2010-05-02):
回复 楼主:

能一次成型,用冷挤压方法即可。可达到7级精度。

网友:
把图纸亮出来不更容易让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