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子外圆用什么刀加工?

楼主(2010-03-28):
哪位师傅能告诉我电机转子的外圆用什么刀加工好(如果是手磨刀的话是什么型号的,机加刀的话刀片是什么型号的),用多少度的刀加工好,   转子材料是矽钢片一种是带铝槽的一种是不带铝槽的 ,两种转子应该是用两种刀

网友:
YM051(YH1)----适用硅钢片,铝合金和高硅铝粉治合金加工。
高强度钢,高锰钢粗和精车,这个应该可以吧。

网友:
YT15的,磨成主偏角为60度的。

楼主:
YT15的不行 ym051试试看

网友(2010-05-21):
用yt15,60度尖头刀.刀尖角大一点,可取R1-R2,

网友:
学习了!!电机转子的好坏对电机的影响太大了!!!!

网友(2013-06-18):
华菱超硬针对电机转子行业开发的是一种可重复修磨的金刚石刀具(如下图):
刀具材料:金刚石刀具,具体牌号CDW20(生产单位:华菱超硬,原河南超硬材料研究所)
刀具主偏角角度:90--95度,分正/反手(图中为反手刀)。
综合描述:加工电机转子时,CDW20牌号金刚石车刀具呈现出刀具耐用度高,车削光洁度高,加工效率高的特点。

华菱超硬电机转子车刀

华菱超硬电机转子车刀

金刚石刀具牌号和适合加工材料简介:

   我所研发的金刚石刀具牌号有CDW10,CDW20,CDW30;分别适合精加工,中等精加工和粗加工。

   金刚石刀具适合加工材料主要有三大类:非铁基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和一些复合材料:

   1,非铁基金属: 铝合金、巴氏合金、黄铜合金、铜合金、铅合金、锰合金、硅铝合金、银、铂、 钨基硬质合金、锌合金。

   2,非金属材料: 氧化铝、石墨、烧结陶瓷、电木、氧化铍、陶瓷、环氧树脂、玻璃、玻璃陶瓷、橡胶和各种塑料。

   3,复合材料: 石棉、环氧玻璃纤维、碳填充材料、尼龙填充材料、酚类填充材料、聚氯乙烯填充材料、硅酸类填充材料。

   我司金刚石刀具的主要性能指标:

   ①  硬度可达8000HV,为硬质合金的80~120倍;

   ②  导热系数为700W/mK,为硬质合金的1.5~9倍,甚至高于PCBN和铜,所以其热量传递更迅速

   ③  摩擦系数一般仅为0.1~0.3(硬质合金的摩擦系数为0.4~1),因此可显著减小切削力。

   ④  热膨胀系数仅为0.9×10 -6~1.18×10 -6,仅相当于硬质合金的1/5,因此CDW20牌号金刚石刀具热变形小,加工精度高。

   ⑤  刀具与有色金属和非金属材料间的亲和力很小,在加工过程中切屑不易粘结在刀尖上形成积屑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