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出孔时颤动,快速升温和退火,如何解决?

楼主(2010-03-28):
钻头钻孔时经常遇到钻头出孔时颤动,并且钻头容易快速升温和退火,如何解决,急!!急!!

网友:
我也不知道,帮你顶上去!期待高手!

网友:
因为钻头出孔是瞬间的力是很大的,在出口处是降低转速和进给试试,

网友:
工件没有移动的话,有可能是铁屑过多,我遇到过,钻孔时要经常排屑,注意勤加切屑液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到商情中心发布!
做广告业要遵守规则。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2652&extra=page%3D1
详细的提问将会使您得到快捷、有效的回复。

1# yanqi0001

网友:
在允许的情况下夹持长度减小一点

网友:
!估计磨得不对称,头部2条韧带磨损严重么,钻的时候钻头定心不稳,钻头和空内壁摩擦发热。还要看看钻头是不是弯了,手摇摇钻床的轴是不是很松。

网友:
可以考虑在钻通是降低进给率。

楼主:
9# ssxko88 如果要求钻出的孔比钻头大一点,如何磨钻头?我要求孔比钻头稍大,45#钢,直径14mm孔。请指点!

网友:
11# yanqi0001 只要把钻头磨偏一点就行了

楼主:
12# tangshuiping123 把钻头磨偏一点,出孔时颤动的厉害,钻头升温和退火快。

网友:
材质是什么,转速,进刀量是否适合?刃磨个群钻试试

网友:
13# yanqi0001 那可能是你工件的材质和转数,走刀量,没搭配好的缘故吧,

楼主:
我仔细的实验过了,其实钻头出孔时颤动也没什么关系,关键是钻头升温过快容易退火,只要出孔前3--5mm时退出钻头冷却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降低转速,减少进给率。

网友:
快通孔时降低进给量 加切削液

楼主:
18# 水中小鱼 就这样,关键是冷却到位。

网友:
进给慢点,加冷却。转速可能有点高了,降点试试

楼主:
20# wyy1211 降速是可以的,不过同时降低了效率。冷却是关键,进给几乎不影响。

网友:
要求钻出的孔比钻头大一点时。两条切削边磨成不对称。不对称的程度视孔的大小而定,钻头出孔时颤动这种现象可能有几种情况:1,钻头没磨好。2,走刀太快 。3,钻头容易快速升温和退火是转速过高。

楼主:
22# jgsbhdl 能再详细,具体一点,形象和图例也好

网友(2010-07-03):
我每天都会面对这些问题  非常矛盾
有好的办法大家都分享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出口时降低进给量

网友:
如果是加工中心上,肯定是钻头本身刃磨的有问题。摇臂钻本人就没有经验了,无能为力。

网友:
1、考虑以下钻床是否稳定,
2、到底部是采取低转速、低进给

网友(2010-08-03):
那不叫钻孔 叫镗孔,,,,,,,,,

网友:
楼主说的这种情况很正常(基本钻孔常识),要在进给和冷却上调整一下。

网友:
那是因为钻头由一个面逐渐向一个点或一条线切削,造成钻头此点刃口的温度散热不好,常规的做法是楼上朋友们说的,减少进给量,降低转速,浇注充分的冷却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