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重力传感器

楼主(2010-03-28):
最近在设计一种定量包装设备。

设备的机构动作是靠被测物的重量来控制的:当检测出被测物体(固体散件,尺寸和M5X20螺栓差不多)达到设定重量时,电机开始动作。
请问有这种以重力为输入信号,输出电信号的传感器吗?

网友:
不就是荷重传感器,您都说明您这是称重系统了,应该知道怎么找测量仪表。
如果您的预算没有什么问题,西门子的称重系统怎么样?多种多样,选择的余地大。

楼主:
谢谢中将提醒。
不过西门子的好贵啊!
整个设备预算要在2万以内,我再看看有没有便宜点的呵呵。

网友:
可以考虑间接的利用重力……

楼主:
可以考虑间接的利用重力……
引用 网友A:

  压力传感器?

是个思路,我再看看有没有适合用的(量程要小一些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