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缸下落如何防坠?

楼主(2010-03-28):
柱塞液压缸在以电控换向液压阀控制时,在顶起重物下放时如何防止重物快速下坠。此时只要求重物以一定速度下落

网友:
柱塞液压缸就是靠它(活塞杆)自重下行,你在回油路上加一背压来阻止它下行速度。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羚羊姐姐,我觉得加个溢流阀还好,加个节流阀是不是会造成背压过大以致柱塞缸无法下落啊

网友:
平横阀可行吧

网友:
下降回油路加一个单向节流阀或单向调速阀(价格高一点)

网友:
羚羊姐姐,我觉得加个溢流阀还好,加个节流阀是不是会造成背压过大以致柱塞缸无法下落啊
引用 网友A:
仅仅只控制速度没其它要求,采用可调节流方式简单,现场调试节流阀控制下行速度。

网友:
节流阀完全可以,用过手动的叉车吧

网友:
防止油缸下坠, 通常采用平衡阀。节流阀在流量小负载大易产生震颤。
高空作业车,起重机的变幅油缸,伸缩油缸为防止下坠都采用平衡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