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的加工---请教

楼主(2010-03-28):
用指状铣刀加工键槽有几种方法啊?怎样保证键槽的中心和轴的中心重合

网友:
指状铣刀是什么?键槽铣刀?保证同心可以打表或是寻边。。。

网友:
首先要弄好一个准确性高、检验效率高的检具,PDCA没有检验到位,就无法正确地反馈和调整。

网友:
键槽铣刀加工可以保证保证键槽的中心和轴的中心重合

网友:
用立铣刀铣键槽一般用两种加工方式
一:用之字形加工方式,即把键槽的深度分为N次逐步加深至尺寸到位
二:用L形加工方式,即把键深一次到位,再走长度
此两种方式各有所长,看加工的材料,精度及其他的因素,自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