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检测,感觉与实测差距较大,为何?

楼主(2010-03-29):
各位大侠,在Ra检测过程中,发生感觉与实测差距较大。经核对仪器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请问主要问题可能出在哪里,谢谢

楼主:
在同一产品上,目测较好的部位,Ra=7。65,而反过来,目测粗糙的部位,Ra=3。3,实在不理解,请大家顶一下,谢谢

网友:
你的图上看反映的是轮廓峰与峰间距的大小,峰与谷的深度并放映不出来。

楼主:
请问一下,有什么工具能让快捷地眼睛看清“峰谷的深度差”,本次改进的目的为:粗糙度无法100%全检,也无法实现巡检员在现场检测。谢谢

网友:
粗糙度检测仪--买个试试

网友:
你的附件我没有威望下载了,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你说的情况其实经常会发生的,表面粗糙度的评估RA是轮廓算术平均偏差,主要是反应峰顶和峰底的深度的,但是眼晴看的时候,刀纹的宽度有很大影响,
所以你说的不矛盾。
一般我们是跟进一个刀具寿命,在刚换刀的时候打几个粗糙度,做成外观样板,在用了比方一天再打一下,做一个外观样板,在快要达寿时或换刀前取一个,打一下粗糙度,做成外观样板,这要参考不同的时间去控制

楼主:
这种方法好象挺可行的,谢谢

网友:
精密加工方法是可行的,我们以前将不同的检测结果拍成照片,放在机床上,做检验标准

楼主:
问题是:肉眼无法发法的粗糙度拍成照片仍无法识别呀,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

网友:
什么时候才能看到精华帖啊
好难啊
我什么时候才能和各位一样能够有权限看里面任意一张贴啊
真是伤心啊
相信各位以前也很苦恼吧
能教教我吗
谢谢了各位
帮个忙吧
帅哥靓妹们
帮帮我吧

网友:
粗糙度检测仪检测的只是一小部分(直径太小),多检几处

网友:
和楼主同样的疑问,对于粗糙度检测,最快捷最直观的检测方法是不是只有做样板?
粗糙度仪的可信度和实用性在大批量生产时都会是个问题。

网友:
我们工人加工时是凭经验的,用手指甲在表面划一下,经验足了感觉还比较准的

楼主:
不要这样注水呀,10#的兄弟,呵呵

网友:
多检测几次,习惯了眼睛都能看出来,我同事都开玩笑说不用8万多设备了,就叫我看看就好了,呵呵!
建议还是买个对比样板让工人习惯。
楼主的加工手段是什么?参数如何?加工前就可以先期预测的(如果系统刚性没问题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