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水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0-03-29):
啤一款PA6的产品时,发现缩水缩短了3MM,增长保压时间后,变正常,但放置一段时间后又是缩了1-2mm,怎样才能不让它缩啊?

网友(2010-04-29):
一般纯尼龙的收缩率是比较大的,为1.7%,吸水率也比较大,刚啤出的产品尺寸偏小,吸水后尺寸变大,GF增强的尼龙收缩率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