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黑氧后如何去掉颜色?

楼主(2010-03-29):
公司有一批产品要求是本色阳极氧化,结果处理成了黑色阳极氧化,上色的铝合金如何还原铝的银色?除了打磨,谢谢?

网友:
退回氧化厂 ,叫他们重新做本色就可以啦啦~~~
   自己打磨是没有用的 我是做阳极氧化的

楼主:
???????

那样的话 ,需不需要酸洗,产品的尺寸会不会受影响啊

网友:
一般这种要求氧化的零件,表面精度要求都不会太高的吧,估计影响不大。

网友(2010-05-12):
看你之前做的阳极氧化的厚度了,如果超过25um, 估计很难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