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钻不动,怎么办

楼主(2010-03-29):
本人做机加工的,普通的不锈钢打孔,打直径8mm深22mm,材质比较硬,本人用了很多方法钻头总是烧头,切割液也用了钴钻也用了,都不行。请各位大师帮帮忙,看看有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
试用台钻, 速度缓慢,靠时间磨,看这钻头冒烟就往上浇点水,保持钻头的温度不能太热,别变色 就没事。

楼主:
进口的质量还行,就是价格太。。。
有没有国产的啊???(最好是物美价廉的)

网友:
换一种加工方法吧,钻头较难啊,再就是把钻头的刃磨方式改一下,把中心刃减小,锥度也减小

楼主:
这样可以吗?
我试试,谢谢啊!

网友:
楼主是加工什么牌号的不锈钢啊,我也是搞机加工的,用的是国产的直钻,雷工的,204,201的都好钻,更别说304之类的普通不锈钢了,至于还要买进口钻头吗?
你自己可以去试试!

网友:
实在不行用火烧烧吧,固溶处理后好加工。

网友:
买进口的钻头吧!我们用的是富士的!还能顶用!

网友:
把转速调低试试,当然钻头质量好可提高转速以提高效率。

网友:
应该在冷却液上吧。试用一下酱油看看。我也是听老师傅说的。而且很管用

网友:
兄弟,估计你是不会磨刀!

网友:
先用小钻头,再用大的
直接用大钻头高于8,基本就钻不懂

网友:
你的钻头角度磨大一点,最好类似平底的就好钻

网友:
我也是用普通钻头,304的材料,效果还不错,你看看是不是转速不太对

网友:
不要去想什么工具了,材质有问题!不锈钢不是个什么难加工的东西。

网友:
我们也经常加工不锈钢啊,什么牌号的都有,好像不是太难啊,主要是冷却阿!

网友:
我们加工的产品基本全是不锈钢材质,对钻孔来说,使用国产株洲的普通HSS麻花钻效率也不低,是不是你的不锈钢料没有热处理呀!

网友:
我们也经常加工不锈钢啊,什么牌号的都有,好像不是太难啊,主要是冷却阿!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上的!其实冷却液要用好一点的,尽量比例要浓一点,普通的钻头就可以了(不知用的是什么牌子)成量的比较好,最后就是刃磨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