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问题:钢件上如何镶钢珠

楼主(2010-03-29):
问一个初级问题,请各位大侠赐教。镶硬质合金钻头(利用铜焊)使用的工艺参数有哪些。现在单位上有个钢件的检具座,需要利用两个直径5毫米的钢珠作为支撑点(沉入钢件内),仅要求牢固等高,工艺参数或者方式是什么呢?能否使用过盈压入呢?

网友:
球窝深大于球半径,放入球后收口挤压住钢球。

楼主:
球窝深大于球半径,放入球后收口挤压住钢球。
引用 网友A:

大侠,那这个收口挤压是怎么做到的呢?谢谢!

网友:
大侠,那这个挤压收口是怎么做到的呢?谢谢!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参考密珠轴系的保持架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