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换液压泵的前提下把油缸的速度减下来---求助

楼主(2010-03-29):
有一翻斗汽车是侧翻,由于它的液压泵排量大,油缸工作时速度太快,现在想在不换液压泵的前提下把油缸的速度减下来。

希望各位帮助一下,在管路上加装一个溢流阀是否可以降下油缸的速度,同时对液压泵没有损害?在线等拜托啦。

网友:
加溢流阀的效果不是很好,在管路上加个节流阀,流量选的合适些,这样就可以了,对液压泵没有损害

网友:
力士乐MK单向节流阀

网友:
管路加调节阀

网友:
1,上升速度快,加电子油门驱动器调节发动机,降低发动机转速可以任意调节泵的流量,汽车改装车多采用电子油门驱动器来调速。
2,下降速度快,应考虑翻斗本身的自重下坠的危险,应增加单向平衡阀可以降低速度,防止下坠。

网友:
旁路节流调速了吧

网友:
建议使用三通调速阀。流量可以由节流口或其压差弹簧调定,具体调节看阀的选型,多余流量溢流回油箱,而且压力负载敏感,节能,降低系统发热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选用:《同步分流马达》一进二出,其中一路工作,另外一路直接回油箱,这样就做到了用一台泵可以实现,50%的流量。
具体问题可以电话联系:13853158630杜

网友:
加调速阀吧,不过这样你的系统发热回很厉害,功率浪费严重啊

网友:
调发动机转速是最省的办法 流量等于排量乘转速的 排量大了就降转速 现在的问题就是发动机转速低时功率够不够,一搬情况下自卸车这些发动机的功率都是远超过翻车卸货时需要的功率的。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阀操作杆开小点 但是容易发热!

网友:
液压知识无穷无尽,这个论坛让我大涨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