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压力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29):
有个问题困惑,就是系统压力,比如,系统的输出压力为20Mpa,经过O型阀到达油缸,此时,当我把换向阀回中位的时候,刚才油缸进高压油的一侧,现在压力是多少呢,是20Mpa吗,如果不是,应当是多少呢,如果是,能保持多长时间呢

网友:
负荷决定压力   流量决定速度

网友:
没有负荷的时候就没有压力(油缸不到止点),至于保压的时间就有好多因素了,关键是看油缸和阀的泻油量。

网友:
没有负荷的时候就没有压力(油缸不到止点),至于保压的时间就有好多因素了,关键是看油缸和阀的泻油量。
引用 网友A:

精辟!楼上的说的很到位。

楼主:
2楼说的好,但是我想知道的更详细些,如果油缸密封好,阀没有泄露,同时系统有个外负载一直保持20,那么当换向阀位于中位的时候(o型阀),油缸换向前p口侧的压力换向到中位后油缸内的20压力可以保持多长时间呢

网友:
你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你说的没有泻油是不可能的,再说了就是在阀芯换向的时候也会有一点损失的。再说了你系统是20Mpa,如果负载反作用力也是20Mpa那怎么工作?
      一个最简单的回答就是如果没有泄漏,可以一直保持。
    其实,在这里谈这些不会有结果的,这是一般的一些知识,不是一下可以给你解释清楚地。你有啥构思,想得到啥目的,这是最重要的,你可以讲一讲。

网友(点评):
这个建议不错!有啥构思,想得到啥目的,说了别人才理解的透彻!

楼主:
就是我这边的系统问题,发生大漏油的时候通过关闭A腔(通压力油)的截止阀来阻止漏油,同时A腔的液控单向阀可以保持油缸活塞杆不会被推动,但是我的活塞杆还是受到负载力的,这个负载力是多少我还说不太准,但是接近20Mpa,所以我想请问的就是如果外负载的力不变,那么我的活塞杆会不会被推动,也就是所原来油缸里面20Mpa的压力能不能保持住(此时已经同压力油断开连接,仅仅是靠液控单向阀锁住油缸),不在考虑泄露的问题,能保持可以一直保持吗,环境是高温的话有没有影响呢

网友:
泄露是不可避免的吧,不过我想还是看你要求有多高了,是不是有一定的位置控制的误差的范围,而在这个范围内,液控单向阀的密封是足够的?

网友:
楼主是搞液压设计的吗?

楼主:
不是,是液压维修,但是我学的是设计,现在还是想多学点,想向各位高手多请教下,我主要是为了防止负载没有压力压住,会对产品造成不好的影响

网友(点评):
嘿嘿,O型阀也叫保压阀吧?!那至少也有点保压作用喽 ,至于泄露多少,就不清楚了,没有实际的经验....

网友:
假设阀及油封都非常理想,没有泄露,缸内压力P=负载F/工作油缸的有效面积A,活塞杆会随着负载的变化而轻微移动.但是零泄露是很难避免的!

楼主:
多谢指点. x& _3 I0 g) Y" `
以后还是向各位多请教

网友:
我是專門生產插裝閥,但你問題也滿奇怪,油壓缸兩邊面積不一,出力也當然不一,壓力能一直保持?缸裡空氣壓縮請考慮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