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能进行有限元分析么?

楼主(2010-03-29):
请问我国的有才之士,proe能进行有限元分析么?如果不可以的话,能否用有限元分析专业软件,比如ABAQUS,进行分析呢?

网友:
proe可以,但对复杂结构分析的结果没专业软件准确.
专业有限元分析软件很多,楼主提到的就是其中之一,还有ansys, .....

网友:
不是特别复杂的都可以,而且可以分析仿真过程中特定位置受力情况

网友:
安装mechanica模块,可以进行一般的有限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