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怎么车这样的螺纹——请教

楼主(2010-03-29):
一根直径30长度100的棒料,要求在离一端20的地方开始车螺纹,螺纹长度为40,要求螺纹的起始点都像退尾一样渐出。
那么请问:用数控怎么才能做到呢??????

网友:
广数系统加工时可用锥螺纹+直螺纹+锥螺纹来获得渐入渐出的加工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楼上,这种锥螺纹只有大约半牙啊?可行不??那明儿个试下

楼主:
试了一下,结果不行……
望高手们指点一二

网友B:
工件中间是螺纹?很奇怪这个工件有什么用。螺帽怎么拧到螺纹上去呢?难不成你用对开螺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楼上:这个是设计者的设计,与加工单位无关吧!!
              听说是蜗杆吧!

网友:
这好像是螺纹铣床擅长的活。

网友:
试试先搞个退刀槽呢,浅一点的,跟螺纹的小径尺寸一样,呵呵,试试啊

网友:
我也试过可惜没成功  祝楼主成功

网友:
用g92指令,先把刀抬到里一段距离为20的地方,下刀开始运行g92指令的程序,试一下应该可以的,至于那 要求螺纹的起始点都像退尾一样,这我到没学过

网友:
二楼的具体怎么编你能写出来吗  谢谢
楼主你用过G32吗     理论G32应该可以把

网友:
期待有更多答案。在这里多向各位高手学习~~~

网友:
高`
  本人没搞过`
`  可是都想搞搞啊`

网友:
用G92应该可以吧  回头试一试

网友(2010-05-05):
如果OKUMA机床就要简单些,有一个特殊指令就能完成了..........其他机床的话,其加工原理及方法都大同小异了

网友:
广数928TE有这种功能你看下说明书。

网友:
看一下书,改一下螺纹切削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否说得详细些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回复,只是你的方法没办法达到要求

网友:
我是新人,看不懂,可否讲得简洁点

网友:
普通数控车 都可以做吧 。。。。。。

网友:
为什么会那么麻烦呢,第一要知道进刀时有几牙的可以是斜度,要是厂家一定要只有半牙开始G92是不能用的,做出来也不行的,第二要看你的螺距是多大的是什么螺纹,如果是60度的螺纹就可以用G32+G92,G92后边用J和K标出退刀的长度,G32只是进刀的螺纹长度,G32+G92只能是用一刀刀的车所以程序不好编,如果是梯形的那就烦点也可以用的啊。我只用过几次不知道楼主能不能用

网友:
用三个G32来车,进刀和退尾车一个牙的螺距。

网友:
在20处切槽然后车锥型螺纹+直螺纹+锥螺纹。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螺纹?????
用什么工艺啊??????
只有中间才有螺纹吗????
最好发图看看。。。。。

网友:
明天去试试,看着还真有些棘手

网友(2010-06-12):
回复 楼主:

用G92加工不就好了吗,不过中间放螺纹,刀片损坏率应该比较高。

网友:
用主程序调用子程序 。

网友:
用主程序调用子程序G32就搞定了 ,是蜗杆应该要100刀左右。不知阁下会不会用

网友:
如果是蜗杆,用铣床铣可以的。卧铣加分度头挂轮

网友:
这个螺纹可能是用作传动的,和普通车床丝杆类似,但是一般的也只是做个多头的,不知道你要渐出干嘛?最好附个图纸

楼主:
回复各位关注此贴的朋友们:岂今能想到的办法都试过了,没有成功……

网友:
华中的G76螺纹尾端是渐出的,首端没做过

网友:
锥度螺纹,和我们公司做的钻铤螺纹差不多的

网友:
用凹弧当螺纹的加工轨迹用宏程序加工圆弧螺纹就可以实现
但不知道多大的圆弧合适这个你要自己考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否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宏程序加工椭圆应该没问题吧,用Z做变量加工椭圆就可以了  你试试吧。我也说不清了
在用G32沿椭圆轨迹分几次切削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的零件也许根本不适合用数车加工。

网友:
螺纹做什么用的零件呀!!最好把图纸传一下;

网友:
这是一根蜗杆,为什么要设计成两头不通呢,那是为了增加蜗杆的强度,如果要退刀槽的话那蜗杆的强度就不够了。还有楼上的:数控高手们:你们不要不要再乱想了,这个根本就不是数控车干的活,数控车是不可能做出来的,(我且不说加工效率)你们连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就在那儿发表高论。蜗杆是40度的梯牙,一般30的外圆模数有2.5左右,如果是2.5那牙深就有5.5MM,牙顶宽有1.8MM,为了保证螺纹的有效长度,螺纹的进端和出端的不完整牙一般不能超过1牙。

网友:
这种蜗杆唯一的加工方法就是旋风铣削螺纹。旋风铣削螺纹齿面光洁度可以达到0.8,精度最高可到7级,如果是2.5模数,加工时间如果不算装夹最多1.5钟。

楼主:
回复 网友F:

    亲爱的朋友,别一概而论,这活就是别人用数控加工出来了,本人不服气才拿回来自己试刀了,结果确实没有搞出来,证明自己实力不够,确定是,这东西确实是数控加工出来的………………

网友(2010-07-13):
LZ你说这活就是别人用数控加工出来了,那我要问你了,你只是说是数控加工出来的,你是不是确认是数控车车出来的呢?就算是数控车车出来的,他能保证螺纹的进端和出端的不完整牙一般不能超过1牙吗?光洁度如何?
加工效率如何?刀具会不会损坏呢?你发个图片出来让我看看我就知道是那种方式加工出来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阁下好气魄,只是有点呆……
不过,谢谢你的回复和参与,想必你也没有做出来吧???
不排除设备的先进差别,也不排除在接单时用高炮打蚊子一样的抢生意……
只是就这一难点,或者对于我来说是难点,在社区里提出,期冀得到帮助,或者大家一些讨论一二……
我的失败,我觉得是自己水平有限,你没成功,也许原因多多……
学无先后,达者为师……

网友:
请各位高手讲解一下,本人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
老飘  解决了吗 ?  期待中~~~

网友:
唉,我怎么觉得跟我今天加工的几个内空8字油槽差不多啊,我用的转速很慢,进刀就是在跟主轴抢时间,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明白我说的,呵呵呵

网友:
锥螺纹+直螺纹+锥螺纹。。。。。。

网友(2010-08-13):
一根直径30长度100的棒料,要求在离一端20的地方开始车螺纹,螺纹长度为40,要求螺纹的起始点都像退尾一样渐 ...
引用 楼主:

    车削中心?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可能我没有说明白,设备是普通数控——

网友:
这个东东不是用车的,除非切槽。哪个鸟人设计的,叫他自己来试一下。

网友:
用普车可以搞!!

网友:
楼主这个东西交给我好了,但我每天只能给你供货50个(主要是加工时间决定的),有兴趣加我QQ915243922

网友:
对了,忘记说了,你说用普通数控加工的,完全正确.

网友(2010-10-18):
回复 网友H:

    这位仁兄~~不会是用的普车改装的数控车床吧??或者干脆是普车?Z轴跑螺纹线,X轴手工进给?????我猜的对不对啊?~哈哈!

网友:
我想应该是用的G32加工的~楼主好好想想~对不对呢?每切一次螺纹向Z的负方向偏一个螺距,导程缩短两个螺距,直到X方向深度达到要求。虽然没有实践过~理论上是可以这么做的。好好想想~

网友:
广数系统加工时可用锥螺纹+直螺纹+锥螺纹来获得渐入渐出的加工要求。
引用 网友A:

    能编一段程序来看看吗,这种相加的编法我没编过,想参考下,谢谢

网友:
好像有的系统可以设置螺纹加工的起始和收尾,看看系统的参数说明有没有这样的设置项,我隐约记得FUNAC的好像有,求验证。
还有就是用螺纹磨床可以做到

网友(2010-12-04):
是旋进螺纹吧,说明书上有介绍这类螺纹的加工方法啊。

网友:
可以试一下用G32进刀用G92车螺纹及退刀

网友:
可以采用G01割槽,然后进行螺纹加工,在循环加工就好了

网友:
反起起螺纹啥,主轴反转,刀刃向下按装。

网友:
这种螺纹还没遇到过,哪位高手试过

网友:
看一下书,改一下螺纹切削参数,!!1

网友:
初出茅庐,我把所有师傅的话看了一遍。感觉大家说的都是很好的办法。这里,我想说下,楼主做的真的不对,咱们搞机械的,没有图纸是不行的除非是有经验的师傅,更何况是一个大家都很少见过的零件。

网友:
这种零件,首选车削中心,其次使用铣削加工中心铣削加工螺纹。

网友:
知道了没有?我今天试了一下,已车出能达到你那种要求的工件,用G32,就如G1车斜度的原理,空了我传已照的图来看。

网友:
老飘:搞懂了没有,如没有改天我给你看一下我今天试的件,照了像没传上来。

网友:
看一下中间那段螺纹就是你要找的方法车的

网友:
蜗杆,貌似没有这么设计的吧?

网友(2011-01-16):
74楼    怎么车出来的     你能把你车的程序发出来吗???

网友:
当然是可以车出来的,你们要认真看一下说明书,现在的系统有很多种螺纹的加工例子。这些东西都有的,不像过去的FANUC说明书一般只讲一种方法,其它的让你自己去想了。

网友:
不知你的车床有否M75/M74/M73,M32/M33指令,它们表示起点,终点的不同车削方式
我用的是okuma

楼主:
回复 网友I:

照片不是很清楚,似乎有点像
可否把程序传上来,大家探讨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J:

哈哈,阁下怪我没有图纸,但是如一楼的描述那样,还不够清楚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I:

照片不是很清楚,似乎有点像

才看到所,在我的贴子之中也有你类似的例子,不妨仔细看看,假如需要的情况下,我会给你,必定都是同行,也可以相互探讨。

楼主:
回复 网友I:

哈哈,先行谢过,虽然这单已经被别家抢了去,但是也觉得这是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所以上社区请教各位高手^
一会儿我去你的贴子里找找看

网友(2011-02-19):
好像可用锥螺纹+直螺纹+锥螺纹,切入时带上切入角度!~

网友(2012-07-19):
哈哈终于有你们高手不知道的了,这种要求的螺纹可以用南京华兴数控系统挑螺纹循环指令g86加一个d功能就是起点旋入可以达到楼主的产品要求别的广州gsk系统北京凯恩帝都没看到有这个功能可能最新的或许有,

网友(点评):
嘿嘿,你别吹牛逼哦!我用广数,发那克照样可以做出来。而且社区会做的多如牛毛。

网友:
用加工盲牙的程序

网友:
这种螺纹,“铁血”很久就做出来了,而且专门开贴讨论!只是你们没注意罢了!

网友:
简单的东西,没有啥好讨论的

网友:
一般经济型数控都不带这种功能的,要看楼主是什么数控系统了!应该要用到什么特殊指令什么的!

网友:
用G76指令 改变螺纹起点与终点的进退刀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件中间是螺纹?很奇怪这个工件有什么用。螺帽怎么拧到螺纹上去呢?难不成你用对开螺帽?

用G32就可以了,没那么复杂!

网友:
g32定点,g1车…貌似螺纹形状解放了!自己没实验过不知道精度,轮廓是不是都满足要求
, {+ R5 Z- f3 G* J7 E来自:中国机械社区 Android客户端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用G32调用子程序增量方式进行车削。进刀少点就行了